e1-471g 待机0.013 不触发

楼主(2016-01-16):
Acer  e1-471g不触发!拆机测量待机3.3V  5V 正常!
发现放大电路+15V_ALWP只有3V  正常应该是15V
换了电容,插上电源待机0.008 开机ok'

网友:
不行就把PR127电阻拆了,直接拉跟19V到PR127电阻去

网友:
是那个电容,我这也有个这样的机

网友:
学习了,这机器通病,最好把PR127移到背面PR258空位上就好了。直接拉19V,我还没试过。

网友A(2016-02-20):
待机0.05A,有3.3V 和5V不触发,去电阻飞线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0.05A,有3.3V 和5V不触发,去电阻飞线OK

这样在电池模式对芯片有一定的伤害,不节能

网友:
我的一个也是类似的故障
明天看看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换哪个电容啊?

网友(2016-03-31):
电容导致升压电路问题,学习了

网友B:
我的换电容了 还是一样啊 什么情况

网友:
怎么办我  的还没好啊

网友:
我菜鸟一看就懂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换电容了 还是一样啊 什么情况

升压管换了吗?或者断开PR127再测下电压,是不是后面拉低了呢。

网友:
是 电容短路了 吗

网友(2018-07-04):
嗯   厉害  不过说这个是通病我还没有遇到过啊

网友:
是不是那个35v的电容性能不良导致漏电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下次遇到试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