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0 la-8951p 用电池开机掉电

楼主(2016-01-16):
今天接了台  联想S400  la-8951p   用电池开机掉电   但插上适配器一切正常   也能充电  充满  但拔掉适配器  用一会就黑屏  再开机不插适配器就开不了    但用电池点不亮掉电       用电池时    只有线性电压  3v 和5v  没3VLWP和5VLWP    但按开关后有  就是掉电     但用适配器    待机时  线性电压和3VLWP 5VLWP  都有  不知道修哪

网友:
你用电池,可以触发,就不用查待机了。没待机怎么触发?掉电是跑到多少掉?先排除下电池是不是好的,能充不一定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