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0 版号:DABY3CMB8E0风扇狂转

楼主(2016-01-16):
我手上有两台型号东芝m800 经过测量供电基本正常 开机后电流能上到1.05a 过不到一分钟吧 风扇狂转 电流升到1.2a  思路就是bios  在迅维网下载m800bios

故障修复亮机 。    第二台故障跟第一台很相似刷bios之后不会亮,因为主板复位正常,跑了一下 ,可能是内存的问题 ,结果查到内存插槽ddr_vtt供电偏小  (203 204测量到)不正常, 看了下图纸

把内存芯片更换两个 第一个换全新的开机后0.15掉 又换了个全新的好了修复亮机了。

网友A:
楼主,我刷了怎么不行啊,你那个203脚是多少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刷了怎么不行啊,你那个203脚是多少伏

那个203脚是0.75v,你的故障跟我的相似吗, 风扇狂转和电流1.2a左右?

网友B:
楼主,附上解决狂转的BIOS嘛  我手上正好有一台   刷了几个BIOS无果   现在已经取了显卡了,等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附上解决狂转的BIOS嘛  我手上正好有一台   刷了几个BIOS无果   现在已经取了显卡了,等回复。。。

我记着  明天早上问下那个同事   是它帮我下的 也是它刷的 可以确定一点是在迅维网下载的 明天要是能找到的话附上bios 链接

网友C(2016-02-17):
我的M80和你的问题一样,重做显卡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M80和你的问题一样,重做显卡好的

那风扇还狂转吗,显卡也值得考虑了,刷bios不好就干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风扇还狂转吗,显卡也值得考虑了,刷bios不好就干显卡了。

不狂转

网友E:
我这有个刷BIOS亮机了但是风扇狂转不管他了

网友(2016-04-11):
6666我有台进系统掉电的,在开不显示的。换显卡依旧,是什么问题啊,,?你遇到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有个刷BIOS亮机了但是风扇狂转不管他了

要刷me 是处的

网友:
楼主能上传下BIOS吗?》麻烦下啊。我急求BIOS

网友:
楼主能上传下BIOS吗?我急求BIOS

网友:
这个还有BIOS通病呀,记住了

网友:
BIOS在那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