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S用铁器碰南桥晶震会上电问题

楼主(2016-01-16):
ASUS A8S EC工作条件正常,南桥32.768时钟不对(
示波器
测时钟不稳定)
用铁器碰南桥晶震会上电但不跑马,
晶震全套换过,从EC借过时钟,都不行,
大家有见过这问题吗
示波器

网友:
可以加焊南桥 ,要不就换南桥

网友:
晶振到南桥之间断线导致始终不对,所以不跑吗

网友:
晶振,谐振电容如果楼主都换过,可以查一下桥的RTC电路。如果都正常。换桥了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问题 ,或者是板层问题

网友:
南桥晶振和谐振电容换完没用就换桥吧。

网友:
先换南桥看看,这么老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