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80 la-7981p 不出cpu电压 电流在0.28a

楼主(2016-01-16):
经过测量发现cpu电源管理芯片没有收到vid组合 要想收到vid组合  ec 发pwrok   跟 apwrok 连个为高发到pch   25m晶振起振  就是后面这两个信号测不到drmpwrok 和procpwrgd 没有点位图找不到 就先怀疑桥 从一块料板上拆了个j8e的桥植球,装上去还是一个样 可见思路要调整下  先查下主板的所有供电有没有,测大电感都正常 就是有个很小的电感没有电压 这个电感往往是大家所忽略的  它分布在主板的边缘地带 占地面积很小不易发现,我测量的时候没有电压 测量对地阻值短路 先拆电感测量 两端 发现是芯片这端短路 拆掉芯片短路排除 更换新的芯片 这个时候我还没有装电感 这个时候的电压是4v 装上电感正常 1.8v  这个主板就修亮了

网友A:
这个是桥内部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桥内部电压吗

这个电压后来我详细看了下  1.8去cpu  pch  你可以追踪下  听过老徐的视频说是 cpu的倍频供电   下个图纸跟踪  下  跟踪这个+1.8VS

网友B:
楼主太过于心急了,直接就换桥了,还有这个6系列的不叫vid了吧叫svi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太过于心急了,直接就换桥了,还有这个6系列的不叫vid了吧叫svid

是的 谢谢 !!!

网友:
修这种问题还是要细心 那个电杆是那个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