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场馆 短路维修经验小谈

楼主(2016-01-16):
前两天有一客户拿来一块主板型号忘记了,首先观察外观没有明显损伤,上电瞬间掉电,拔下奔四头 不掉点。心想这次又可以秒杀了,测量上管有一个管子G S短路了,直接换了一个,加点跑马亮机。板子客户当时没有拿走,过了两天客户来拿板 ,板子拿出来点,结果不跑马,CPU不工作,测量下管电压0.6,略低,直接换CPU供电芯片,但换上之后0.8还是不跑马,把下管全部取下测量结过又一个下管又短路,为了稳定把管子全部换了一遍,上电亮机做系统测试。

啰嗦了这陌一大堆就是想告诉大家,上管短路也会影响下管,为了图稳定最好把下管也一起换了
高手勿喷,还请评分...........
挣分不容易...........

网友:
这个必须一起换啊 !!最好控制芯片也一起换!!

网友A:
上管击穿短路的同时,D级输入的12V工作电流会直接流向S级输出工作同时到下管D级,超过下管本身D级输入工作额定承受耐压值,所以两者要一起换。

网友:
我偷偷告诉你 我都是一起换的...

网友:
还是不能偷懒啊,上下一起换保险

网友:
我修这种电压板时是一起更换上下管的,管用,

网友:
最好一起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击穿短路的同时,D级输入的12V工作电流会直接流向S级输出工作同时到下管D级,超过下管本身D级输入工作 ...

不愧是版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管击穿短路的同时,D级输入的12V工作电流会直接流向S级输出工作同时到下管D级,超过下管本身D级输入工作 ...

不愧是版主,分析的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愧是版主,分析的真好

过奖了,当版主鸭梨大西。

网友:
版主有才,,讲的详细啊

网友:
正常情况下是这样的,上管只要是短路了,下管得一起换掉

网友:
碰到一些设计密密麻麻的  就不想吹下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