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不触发之三板斧过后~~~~~~~

楼主(2016-01-16):
                                 今天淫雨绵绵  不是艳阳天 没有大长腿  没有事业线  郁闷
        昨晚关门之前一个老友拿来一块B85  今天中午没事研究下  先来一张全身照给大家看(B85M-K)

故障 不触发  开关针3.3 复位3.3  触发无反应  板子正反面无断线 无腐蚀  于是开始三板斧 (晶振  谐振电容    预热桥 加焊IO   ) 无效果

然后想着找找图纸  或者找个IO换换看  但是这个IO是 NCT5535D-2  论坛没找到图纸 淘宝买一个得20多   老朋友的 不值得花这么多钱 于是继续找图纸

终于 找到了不懂拒绝 大大的经验图  十分感谢

    按照图纸中测试  发现 我这里的问题跟版主的差不多  我的是31脚没电压过来  于是开始跑线  (饼哥的镊子寻孔十分好用) 于是有了下图  自己画的

31脚一路接的是电阻R1 然后与紫色线相连  一路过了几个孔  与一个330的排阻其中一个电阻 连到绿线    刚好这组组织无穷大 其它三组都是33欧姆  于是换之

然后亮机

最后 论坛本着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希望此贴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华硕板子排阻坏的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板子排阻坏的多呀

是的   南桥周围 IO周围的822我都加了焊油锅里面炸了几次   居然没有效果   这次真的错怪822了 @@@@

网友:
从来没修过b85,收藏了。

网友:
这个330在这里作用等同于跳线电阻。

网友:
有这个图,真是省去很多事

网友:
新主板修的不多.这种IO没修过

网友B: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330开路了31脚不能拉低PSON。

网友C:
直接从绿线飞也能解决吧

网友:
楼主研究精神可贵,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330开路了31脚不能拉低PSON。

是的 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ASUS的板子排阻坏的特别的多

网友D:
是到绿线的么。。

网友E:
牛B、~跑线路难吗?

网友:
高手修板 就是帅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牛B、~跑线路难吗?

不难,只要掌握正确方法就行,电源绿线电压测试点到IO PSON信号引脚中间相连线路一般在板层可以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到绿线的么。。

就是到绿线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330开路了31脚不能拉低PSON。

是的,这里330开路可以理解成ATX电源绿线测试点断开了与IO 72脚之间的连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的,这里330开路可以理解成ATX电源绿线测试点断开了与IO 72脚之间的连接。

版主回复帖子的时候希望能认真看完帖子之后再回答,他的这个IO是31脚,不是所有的IO都是72脚,别给新手造成误导,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从绿线飞也能解决吧

确定断线一般都是可以解决的,就是比较影响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G:
版主回复帖子的时候希望能认真看完帖子之后再回答,他的这个IO是31脚,不是所有的IO都是72脚,别给新手造 ...

看错了谢谢提醒

网友:
华硕排阻 略强啊

网友H:
我的就是这块主板,以后我的板子坏了就照你这个修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就是这块主板,以后我的板子坏了就照你这个修

呵呵  不触发的可以按这个思路试试

网友(2017-09-02):
楼主真是大神,B85这种新主板还在保修内的主板也会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