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HannsG显示器开一会儿就黑屏了如何解决呢?

楼主(2016-01-16):
     这个是那里问题呢 ,  是高压板的问题吗?

STU407DH这两个,电路板有变色,是过大电流了,不知道是不是它坏了   这个电源板带5VSB电压      各位维修高手帮忙分析一下那里问题呢?    谢谢了

网友A:
看下是不是主芯片坏了

网友A:
主板有没有脱焊的地方

网友B:
面板电源指示灯正常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是不是主芯片坏了

16角的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有没有脱焊的地方

这个到没注意,你指的是电源板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面板电源指示灯正常亮吗?

正常  正常亮

网友B:
正常亮指示灯:1灯管,2高压电路,先找好的灯管测试一下

网友:
是否为暗屏     查下可否去保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常亮指示灯:1灯管,2高压电路,先找好的灯管测试一下

测试了灯管是好的,我也亲自拆屏看了是好的

网友:
测试一下两个高压线圈高压侧电阻值是否一样,相差太多线圈坏

网友:
有通用高压板么换上去看看先。   测一下高压板PWM芯片供电,如果有示波器查下输出波形。

网友C:
显示图像用手电筒照有图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试了灯管是好的,我也亲自拆屏看了是好的

不愿意修高压板,就换上一个高压条,一般都是这么干

网友:
灯管或高压问题,灯管使用通用高压条测试全亮不代表灯管就是好的,因为通用高压一般不带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示图像用手电筒照有图像的

不是灯管坏了,就是背光保护啦,查保护电路吧
是在不行,就直接该通用高压板,别忘记断开原有高压部分啊

网友:
去保护解决问题

BD9893F去保护脚       10脚对地(GND)

网友:
还高压板吧,我遇到类是的故障。

网友:
可能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吧,坏的不少。

网友:
Check the main power ic if bad change Gachun Kly pwm kit

网友:
不愿意修高压板,就换上一个高压条

网友D:
、、、这么大的板子啊,是不是电视机一起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的板子啊,是不是电视机一起的哦

嗯是的    电视的

网友:
换高压板吧

网友:
是高压部分损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