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杂牌液晶 无型号 高压部分采用BIT3501方案 开机无背光 透过手电筒看屏幕一切正常

楼主(2016-01-16):
一台19寸杂牌液晶显示器 无型号 高压部分采用BIT3501方案 开机无背光 透过手电筒看屏幕一切正常

屏: SVA190WX05TB 190PW343S

集中火力攻高压部分,高压芯片采用BIT3501,找不到PDF资料,自己跑线,上电后测各脚电压都没有,看到10脚通过一个三脚的小管连到5V供电,这个脚就应该是供电脚了,看图吧,说着累。

10脚是连到这里的

推测这是个P管,无论G极从0-5V怎么正常的跳变,它都无动于衷,推断它肯定是坏了,更换后果然修复

post_deleted

网友A:
楼主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还能找到问题并修复,楼主应该干维修好多年了吧,没有很多经验是达不到这一步的。

网友B:
一般没有资料的,我有时候就晕,简单跑跑线,看你这样分析,感觉不错啊,以后学习学习啊

网友C:
修的很细心的,还好只坏了一个元件

网友D:
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都能跑线路修复,楼主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还能找到问题并修复,楼主应该干维修好多年了吧,没有很多经验是达不到这一步的。

我是从26期远程课开课时学修的,一晃就快到两年了,主要是饼哥教学的理念传授得好,学了笔记本,其他的就融会贯通,经验不算很多,只有慢慢积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没有资料的,我有时候就晕,简单跑跑线,看你这样分析,感觉不错啊,以后学习学习啊

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没有完整的图纸可供参考的,只有零碎的一些芯片图,所以跑线路是必不可少的步骤。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的很细心的,还好只坏了一个元件

是啊,这次真是幸运,如果再坏下去我就不修了,直接上外置高压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都能跑线路修复,楼主高手啊。

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跑线路是最起码的方法,不过还是有运气的成份在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使用的何型号的管子换的?.........

就一个AO3401 P沟道MOS管 SOT-23 贴片A19T 价:0.15元 我买了200个

网友F:
找到近似资料

网友:
看了一下你给的这个图,果然是一样的,谢谢,我收藏了。

网友G:
有耐心修高压板,精神可嘉

网友H:
楼主好厉害  我也想学修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耐心修高压板,精神可嘉

运气好的话就修修,半个小时搞不好就放弃换高压条,哈哈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主好厉害  我也想学修显示器

显示器是接触电路方面最基础的起步,比笔记本、主板、手机要容易太多了。建议你从显示器开始。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显示器是接触电路方面最基础的起步,比笔记本、主板、手机要容易太多了。建议你从显示器开始。

现在正学习着~  要备点什么货呢~TB哪家配件比较全  楼主给个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正学习着~  要备点什么货呢~TB哪家配件比较全  楼主给个链接

这个不好说,都差不多的TB,具体你用哪样设备的时候我再和你说吧。

网友:
跑电路还是挺厉害的

网友:
直接改板的路过

网友:
楼主 这种维修技术可以哦, 我一般遇到这个都是直接改高压条 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到近似资料
收藏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