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36s不触发

楼主(2016-01-16):
客户机器拿来的时候说进水的。拆开无进水痕迹,现象是不触发。电源插口的灯一直在闪。在咋们论坛查了下。有差不多的机型也是充电器接口处的灯闪,不触发。用的ec和我的一样是kbc1126-nu的。查图纸这个指示灯的确链接到ec。没到别的地方。把ec拔了,灯就不闪了。于是就换了一个ec。结果还是那样。以为买的ec不好。就又买了一个。涛声依旧。bios刷过好两个个。也没用。现在测3v5v都有的。开关电压3.3v也有的。待机0.021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A:
把ec拔了,灯就不闪了。
拨了灯都不亮了,查适配器检测电路。

网友:
查EC有没有高低高的跳变   还有南桥有没有收到上电信号  如果收到了  查南桥的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ec拔了,灯就不闪了。
拨了灯都不亮了,查适配器检测电路。

拔了ec电源口的灯是常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