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M-S1 风扇转转停停反复重启 求大神分析下 付图纸

楼主(2016-01-16):
版号:技嘉H81M-S1
故障:反复重启  风扇转转停停
同行的板,还没弄好  板子客户急着要回去,同行拿走了。
想了解一下这个问题 请大家分析分析。
简单的说下 这个H81M-S1
H61 主芯片 很多人都说存在技术缺陷
在H81 新一代中  感觉英特尔 把很多重要信号 从PCH  转移到了 IO
可能是为了 减轻PCH 的压力吧
这么一来 IO  的故障率 或许日后会变多起来
当然 这都是我个人的猜想。
进主题吧
昨天的这个H81 没弄好 实在有点不甘心
上电不断重启  偶尔有时候 能点亮

开关针PW+正常
内存1.5V 正常
  DDRVTT 0.75V正常
  CPU  1.74V 不知道正不正常  好高呀 (偶尔点亮的时候 电压也是1.7V)
  桥1.05_PCH 正常
  桥1.5_PCH  正常
时钟 PCIE A13A14 0.4V 正常
复位PCIE A11 3.3V 正常
SMB总线 3个测试点3.3V正常
IO 很多信号 都测 都是正常
还是会反复重启
后面测 桥隔壁的25晶振 两边0.4V 0.43V  没示波器不知道正不正常
但是 用表笔 点谐振电容 就不重启了  好像 也不能点亮
换了2个25晶振还是一样 谐振电容也换了   都一样
下面我拍到了个视频  大家注意看下 后面用表笔点晶振电容就不重启了
试过很多次这样 点它就不重启了

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很想知道这个答案
是晶振问题 还是桥 问题 还是 IO 或者其他问题呢?
难道还是桥的问题???

补充下:
单BIOS 的  有时候能点亮 应该不是BIOS问题吧(轩辕思天认为是BIOS问题)
也清过CMOS 了

网友:
现在新的板很少修。应该是没有跑码吧。按不跑码的修吧。

网友A:
能出到复位信号,那基本就没必要去换25M晶振,你这个当时还真得刷个BIOS来试试。双BIOS置换修复技嘉主板的例子很多,按道理,BIOS文件好好的刷写在BIOS芯片里为什么会坏呢?事实确实是坏了。

网友:
查询下BIOS对地阻值是否正常,ME模块出问题了吧,

网友:
技嘉H81\B85,这种故障修过2块,都是刷BIOS就好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出到复位信号,那基本就没必要去换25M晶振,你这个当时还真得刷个BIOS来试试。双BIOS置换修复技嘉主板的 ...

哦  大神  分析 给力呀  起初 觉得 新BIOS 好多都要 分解  不知道技嘉这个 要不要分解  嫌麻烦就没弄BIOS
谢谢你的分析

网友C:
重启时复位电压是不是也一起跳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重启时复位电压是不是也一起跳动?

就是 复位 到了3.3V  又 掉下去了  等于重新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 复位 到了3.3V  又 掉下去了  等于重新开机

建议找U供电的PG上拉电阻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  大神  分析 给力呀  起初 觉得 新BIOS 好多都要 分解  不知道技嘉这个 要不要分解  嫌麻烦就没弄BIOS ...

技嘉BIOS不需要分解,我官网下的都是拿来直接刷。要分解的是华硕和V星。华硕喜欢前面加端引导,V星喜欢做成EXE一体化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BIOS不需要分解,我官网下的都是拿来直接刷。要分解的是华硕和V星。华硕喜欢前面加端引导,V星喜欢 ...

  谢谢

网友:
刷了BIOS就是桥  没别的了   这么新的板 不用考虑别的

网友D:
H81的板子没修到过,在H61的板子上,各大供电正常后装上CPU反复重启出问题的一般下面三种情况比较多:1:25M晶振频率。 2:1.8VPLL转换电压 3: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H81的板子没修到过,在H61的板子上,反复重启出问题的一般下面三种情况比较多:1:25M晶振频率。 2:1.8VPL ...

哦哦  谢谢版主分析

网友:
BIOS或者是内存没过吧

网友:
高手来分析下啊·····

网友:
桥、电压、BO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