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V 开机不上电 开机0.031 时好时坏

楼主(2016-01-16):
板号:K55VD 3.1 触发电流0.031 多开几次又正常 正常开机 所有都好的 不开机 电流就停在0.031 有没有哪位大侠 碰到 修过 没思路 没
都没地方下手
华硕

网友:
找个点位测量,这机有点位。
刷BIOS,查AC_IN_OC#、SUS_PWRGD、LID#容易出故障点。SUSC_EC#和SUSB_EC#控制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触发至0.03查下主板供电,按照时序一步一步修。

网友:
不要纠结多次开机正常,按时序修

网友:
看下有没有短路,一般代机电流在,0.01或0.02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