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0

楼主(2016-01-16):
大短路,修好后不充电了。。插上电源能充电1-3秒就不充电了显示电源接通不充电,换了电池也是一样。。。什么问题啊??查了条件都对的吧,就一个BATT_TEMP,不接电池3.3,接上0v。
不充电

网友:
你查 了哪些条件说清楚啊

网友:
我XXXX,不是原装电源的过,尼玛的。弄好了,顾客吧她原装电源来就可以了。。

网友:
先系统BIOS,大短过的机器,隔离管首先排除有无击穿,电池接口CLK_SMB/DAT_SMB到充电芯片到EC之间线路是否通。BATT_TEMP用作电池识别检测插入为0V是正常的。围绕充电芯片查查。

网友:
多换几个电源

网友:
DELL和HP的EC都要通过中间针检测适配器信息才可以充电。

网友:
这是电池的温度检测信号

网友:
用原装额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