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外接显内接不显

楼主(2016-01-16):
凶手是排线插槽旁104排阻一脚氧化

网友A:
这样都可以啊,按经验都是干显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都可以啊,按经验都是干显卡的

外接能显关什么显卡的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能显关什么显卡的事啊

还是有关系的好吧 他是两路的

网友:
这机器问题很多

网友:
华硕的排阻,是不是制造工艺或者装配有问题

网友:
排阻在搞怪 呀

网友:
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C:
十成是这个信号

网友:
是控制屏供电开启信号与背光开启信号的。

网友:
看样子ASUS的板子排阻问题确实多啊

网友:
一般不注意都干先看了还是要仔细啊

网友:
很好 有时通病

网友:
莫非成通病, 上次一样问题

网友:
要是什么牌子的机器不出问题,叫我们怎么修机器,怎么挣钱呢

网友:
维修还是仔细点修起来会少走弯路

网友:
按步骤一步步细心走才是王道啊

网友:
大家都要感谢它,维修才能赚钱。

网友:
K42 K43 J42 X42 都是问题多多, BIOS都分好多

网友:
edid-mda供电开启背光开启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到时可能用得上,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机器的排阻和滤波电容是出了名的容易坏,,神机啊

网友:
还是得仔细仔细再仔细

网友:
很多情况下都会干显卡

网友:
楼主的帖子太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能显关什么显卡的事啊
这是小小白 修电脑不会超过十台 很多电脑外接显 屏幕不显 就是显卡问题 你修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有遇到过是 屏幕的主供电 3.3v 经一个六个脚 的mos管控制的

网友:
维修细心就是好,会发

网友:
华硕的排阻就是坏的

网友:
外接显示不代表显卡就没问题,巧了,修过很多k42j外接显,内接不显,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嗯,你应该告诉大家你是看到的,还是查到的?

网友:
找出问题了 是虚汗吗 ???

网友:
呵呵,楼主运气好,碰到个氧化的,不过你后面的话就不像是个职业维修了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多

网友:
华硕的机子就爱坏电阻 楼主运气好

网友(2016-03-02):
我上次也是这个排阻坏了。这次一样问题,但感觉不是它坏这次。

网友:
这机器好像显卡坏的比较多

网友:
好经验哦。值得学习

网友:
遇到的都是显卡的问题,排阻的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精要,一针见血~~~

网友:
我今天一样的问题,按楼主讲的搞好了,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排阻看样子影响的是屏供电和背光的开启而导致内接的不显,而不是LVDS信号没有导致的

网友:
还没有遇到啊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十成是这个信号
我猜也是这个信号

网友:
这种一般是显卡问题,不过华硕机器确实排阻好坏。这个故障点不好查呀

网友:
华硕的排阻真是爱出问题啊 ,各种机型都有

网友:
是看出来的吗

网友:
楼主蛮仔细啊 按照惯性思维大多数人都考虑显卡了

网友:
华硕的电阻的问题,造福人类啊!

网友:
观察的太仔细了

网友:
咋又是排阻

网友:
华硕的排阻坏的比较多这个还真不好说

网友:
ASUS 没有件号,我是真不愿意修啊

网友:
通病,还有一个不触发的,在接口右边一个排阻

网友:
看了好多华硕的帖子。。八九成都是排阻

网友:
原来遇到过,那个零件,给磕掉了,做显卡都没有修好,后来才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