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4S刷机报错50

楼主(2016-01-16):
接稳压电源,触发,上到200ma后掉到120ma,过十来秒后掉到0.机子刚拿 到手的时候,刷机8.1十来次能进系统了,之后,报错温度过高,拆了一个电阻,OK。进系统,结果触摸不灵,于是换触摸芯片,搞定。但系统过旧,不能激活,于是再刷机,报错50.经检测,基带的开启电压没有。于是短接基带开关,故障依旧=触发到200MA后,掉到120ma,后十秒,直接掉电。之后,换过时钟芯片、基带复位IC、基带电源、基带CPU。故障依旧。求思路。。。。。。

网友:
请上传iTunes错误日志

网友:
这·········还有修的必要么···········

网友:
你能刷8.1系统??问题没有描述清楚啊!

网友:
那是之前的机子。刷完机之后,留了好久。才想起来,还有这张板没修。才拿出来的。现在已经是9.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