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acer v193 应该是通病 插电显示无信号 接上VGA黑屏

楼主(2016-01-16):
acer v193 应该是通病 插电显示无信号 接上VGA黑屏   问题是驱动板上的Q111 Q110

网友:
本贴经验维修 分享一下 我用的是 H2A代换的 OK了

网友:
确实是通病来的 刚刚也是换了这个个管子好的一台  我的型号是V193W

网友:
这个有图纸吗

网友:
图也没有么,这种情况一般都会被刷程序。  又多了种参考

网友A:
Q111 Q110什么事   起什么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111 Q110什么事   起什么作用

嵌位保护二极管。。。。。。。。。。

网友:
这个遇到过几例了

网友:
Q111 Q110是VGA接口附近的保所二极管吧!

网友:
纯属于经验,可以秒杀大家都喜欢

网友:
好像各个品牌的驱动板,都有这个故障的案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嵌位保护二极管。。。。。。。。。。

这个是不是可以直接摘掉不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可以直接摘掉不装

我都是直接拆掉,也没有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直接拆掉,也没有返修

我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
VGA接口附近的那几个小MOS管子。遇到过几次。

网友D(2016-02-23):
一般直接拆了就行,没必要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直接拆了就行,没必要换

我都是换 没试过 拆掉 怕返修麻烦 又不好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直接拆掉,也没有返修

我都是换 没试过 拆掉 怕返修麻烦 又不好收费 谢谢

网友(2016-04-08):
发个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搞个图片就完美了

网友F:
能告知一下原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告知一下原理么

那个保护二极管短路,换了就好...

网友:
修了台和楼主说的一样修法搞好了

网友:
程序有问题吧 刷

网友:
应该是程序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直接拆掉,也没有返修

为什么我在主控板上没有找到Q110 Q111,毛病跟楼主的一样,找不到怎么摘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我在主控板上没有找到Q110 Q111,毛病跟楼主的一样,找不到怎么摘掉??

一般在VGA接口附件,很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在VGA接口附件,很好找。

我给你上图 你稍等,看的眼都晕了都没找到

网友:
上图了,大家看一下,我看的眼晕了,都没找到

网友:
这里发不出来图

网友:
保护二极管

网友(2016-05-23):
遇到过几次  直接拆掉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嵌位保护二极管。。。。。。。。。。

恩,可以的

网友:
基本上是同病的。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

网友:
像这样无信号输出,接信号黑屏的,上来就打红绿兰对地阻值,阻值不正常,再对应拆掉就行了,

网友:
检查行场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都是换,,还没试过直接拆掉,下次试试看直接拆掉

网友:
一般故障现象插信号线黑屏,首先吧vga接口的保护二极管去掉。

网友:
VGA接口相连的两组6脚的管子吧

网友:
显卡出问题 也会导致 无信号

网友:
嵌位保护二极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换 没试过 拆掉 怕返修麻烦 又不好收费
换有时候反而返修更快!!!

网友:
是不是接口旁边的两个六角的管,我试过直接拆掉,好用

网友:
保护二极管,可以拆除

网友:
这种 一般是 aoc aoc代工的爱出问题

网友:
这个是老问题了,那两个要换掉,有时加焊也能用,但冷机不行

网友(2017-04-17):
最好上个图写清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