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51P 0.5电流不显示 简修

楼主(2016-01-16):
机器型号:....没注意
机器版号:LA-5751P
裸板故障 0.5电流 悬停 不显示
机器到手 就拿着表笔戳戳戳 然后就这么结束了
这种电流一般都会去测测转换电压 打开图纸是为了截图给大家顺路看

机器果照-    -

故障点 G极控制极处上啦的19V供电断线 导致不导通其管 SO (学他们的 拽的英文装装逼 找了一个100多K的电阻装上去 刮开断点 一坨锡 摔它俩一脸 潇洒离开

这个小电路 工作顺序就是
在待机的情况下SUSP为高电平 导通Q9 Q6 使其19V经过电阻后的电压拉低 SO 无力导通管子从而不输出+3VS
在触发后 SUSP为低 Q9 Q6截止 19V顺利流过R89在流至G极 使其完全导通 从而产生+3VS  由于R88上面带有@ 不上件 SO 没有分压功能
没拍亮机图 拜拜 下班 ~

 会员6441092元2022-11-10 16:55

网友A:
G460这款机第一就是爱进水EC部分,第二是是转换电压特爱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460这款机第一就是爱进水EC部分,第二是是转换电压特爱出问题!

我贴纸没装-   - 是不小心 估计下次还能修个进水呢 嘿嘿

网友C:
SO沙发我坐,修得不错SO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贴纸没装-   - 是不小心 估计下次还能修个进水呢 嘿嘿

你真坏,这一个不小心过一段时间可能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O沙发我坐,修得不错SO

沙发是被我抢了

网友C:
你好坏,我坐下你一拉沙发,害得我坐地上

网友D:
版主一看见简修我就想哭,为什么你的那么简单呢?我的全是通病还是那种修不出来的通病,联想B320带TV的那种。开机就亮屏几秒后黑屏无显。TV正常。P16是好的,除了集显电压没有外别的电压都是正常的。还能正常确发关机。

网友:
我勒个去,太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一看见简修我就想哭,为什么你的那么简单呢?我的全是通病还是那种修不出来的通病,联想B320带TV的那种 ...

对呀,对呀,我这个Y450开机显,论坛都说是电源小板和显卡是通病,特么把这俩都换了还是不亮机呀。

网友:
秒的可是真快啊

网友:
楼主修的太潇洒,今天分用完了,要不是必定加分

网友:
过程简单,不过修好就不错了

网友E:
修的过程这么简单,修好就帮人家帖个纸嘛,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坏,我坐下你一拉沙发,害得我坐地上

SO  你板凳都坐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一看见简修我就想哭,为什么你的那么简单呢?我的全是通病还是那种修不出来的通病,联想B320带TV的那种 ...

天天这样也不可能啊 这个本来就简单逮到了而已

网友:
哈  天天来这种机器不得爽死

网友:
简修而已 秒杀个鬼-   -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的过程这么简单,修好就帮人家帖个纸嘛,哈哈

=   =机器不是我拆了 装好了看到盒子里贴着一张帖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