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AX掉电重启

楼主(2016-01-16):
今天接到个笔记本全拆清灰,拆机之前特地进系统检查过键盘,网卡,声音,等拆机过后试机的时候悲剧来了!开不了机!插上电流表电流上到1.5A过后有迅速的掉回1.2左右等2到3秒后重启!反复如此!BIOS什么的都刷过!

网友:
清灰出故障好无辜,换多几条内存试试,检查螺丝有无打到主板上,各接口及排线有无异常。

网友A:
这个机器的内存好插一下,如果不行的话刷我这个BIOS试试

网友:
哦呵呵,哪里搞短路了吧

网友:
坑啊  好好看看那个地方是不是装的不对?

网友:
多看看多插插,清灰出问题我也遇到过不得不免费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内存好插一下,如果不行的话刷我这个BIOS试试

你这个BIOS测试过没  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