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的775假负载放不进座子

楼主(2016-01-16):
淘宝买的一个775假负载见图,打算修一块G41的板子,发现放不进去。cpu座子防呆口右下边还有个突起,另外,发现好像假负载有点大。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我买错了?新手求助。

网友:
呵呵呵,你没有买错,这个是这样的,因为我可以兼容771主板

网友:
你换个方向试下

网友:
hehe /如果后来发现没买假。。再看这个帖子有什么感想??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假负载,换一个方向就可以放到座子里了。

网友:
应该没有买错,但是方向只有一个是正确的啊?

网友:
一个方向是771   另一个方向是775   为楼主的眼神汗一个

网友:
新的775都是这样的。放不进去注意有没有放反

网友:
我有一个这样的,注意放置的方向,它是775和771通用的测试座。你的缺口不对,换另外的缺口对就能放下了。

网友A:
没对准缺口吧  对准了 应该没问题的  如果大一点 拿 东西 搓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对准缺口吧  对准了 应该没问题的  如果大一点 拿 东西 搓搓

对准了也没有用,我拿锉刀挫了一块才放进去,这玩意有点问题。大了点 绝对不是方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