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飞线解决不触发,后电池不能触发

楼主(2016-01-16):
N4030不触发,实测EC  KBC_PWRBTN_EC 有3.3V ,,按开关有3.3V--2.0V--3.3V的电压跑变,测EC PM_PWRBTN#有3.3V,但按开关没有任何变化,
直接把PM_PWRBTN#飞线到开关供电脚,再断开    开关原来的供电脚,搞定收工,装机发现,用电源能开机,用电池不能开机,后来一想才知道
用电池是不出3 5V的,看来这样不行,

网友:
这样分析简单明了,我喜欢这样的帖子,精简易懂

网友:
PM-PWRBTN#不知道要怎么修,所以才能这么修,有谁知道怎么搞的,请回复

网友:
应该是EC这边的条件还没有满足

网友:
狸猫碰上死耗子,所以搭过去才能触发,也就是EC最基本的触发条件已经满足了,只是有点原因让触发信号没能到达南桥

网友:
楼主你的主板 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