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AL澳利尔液晶通电不显维修

楼主(2016-01-16):
分享一台A.LEAL澳利尔液晶显示器维修简单案例

故障:通电不显 指示灯常亮绿灯

检修如下:
拆机,经测输出12V电压不稳定 电压来回跳变  而输出5V电压很稳定
上图:由于一个人维修,自己拍测量的电压图不方便  只上图和文字简述一下 望各位维友见谅

既然12V电压不稳定 首先将12V的滤波电容以及5V的滤波电容全部换掉,在测试故障一样
排除电容后 ,那就检修电压反馈电路,于是更换了光耦 以及431,问题还是一样
上图:

以上都替换了,凝思片刻,看到板背面光耦的第三脚连着一个电容C107
上图:

看主板正面,是在开关管的旁边,看容量是22UF50V的一个小电容,于是再次替换小电容后,开机正常,维修结束
上图:

上亮机图:

故障相对简单,只是将维修经过分享一下,坛友们勿喷,如果又碰到类似的故障可作为参考 谢谢 下次续

网友:
学了一招,,要是我都换高压包了。。

网友A:
这个电容坏,一般都是5伏来回的跳,12伏跳,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B:
看到论坛上有人用示波器来修   效率挺快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坏,一般都是5伏来回的跳,12伏跳,还没有遇到过

和楼上是同感啊,有疑惑啊

网友:
50V  22U电容

网友:
这个电容是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滤波电容,输出电压跳变基本都是它的问题,是开关电源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论坛上有人用示波器来修   效率挺快的

哪篇帖子让我看看!让我也学一下怎么用示波器来修!

网友:
一般电压波动就直接用万用表先测一下这些电容的容量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楼上是同感啊,有疑惑啊

没有可疑惑的 你碰到就知道了  在个说了 兄弟 非要5V跳变就是这个电容坏 12V跳变就不是这个电容有问题吗

网友:
对新手很有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