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310 DAOLZ7MB8E0 REVE U21 BIOS 不显示或者跳变0.6

楼主(2016-01-16):
联想U310  版号:DAOLZ7MB8E0  REV  E     芯片U21 南桥旁-集成显卡i

务必看好以上 版号必须对。修复多台。。

遇到的并刷bios解决故障如下:
1,有待机能触发,但联想U310笔记本就是不显示
2,跳变到0.5或者0.6 有简单跳变。。。后掉电或者不掉电的都遇到过
3,另外有坏CPU供电更换后,再刷后刷BIOS解决的
细节就不说了。这款机器是容易坏BIOS ,反正刷也简单  刷刷更健康
实在不行还是老老实实按照时序修吧。。

联想U310 DAOLZ7MB8E0 REV E U21 南桥旁-集成显卡i3.zip

网友:
一个附件 却列出了这么多的解决问题   值得加分

网友A:
lZ7 u310 经常内存曹空焊也是相同原因,修了百片以上这板子遇到过n多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7 u310 经常内存曹空焊也是相同原因,修了百片以上这板子遇到过n多这种情况

今天碰见个, 能开机,用触摸板偶尔花屏,死机。 是内存曹空了吗》

网友:
bios引起的故障多种多样

网友:
今天来了一个联想u310开机电流0.5到0.6跳变不显示。刷了一个blos正常了。

网友:
刚好修到一台,下个刷下看,

网友(2016-02-15):
刚遇到一台0.5  0.6跳变的不显示   刷了BIOS不行还是一样     请问下这个机器的PCH很烫吗? 我这台机器PCH  SLJ8C很烫手

网友B:
我的也是电流0.5不亮南桥超级烫

网友:
我来下个试试!

网友:
没有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电流0.5不亮南桥超级烫

我的机子也是南桥发烫,不知道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你的机子解决好了没?

网友(2016-03-19):
我来试试这个,我的机器0.5这样不亮机

网友:
I5的能用不

网友:
楼主  我也遇到一台 U310 刷了好几个 BIOS了 还是不亮  南桥特别烫 J8C 也换过了 还是 不行 电流 0.5-0.6

网友:
这机子第一次修,我遇见的机子老古董机,楼主修多了,分享给大家,辛苦了。我也快没分了。我加个心意别闲。

网友:
进水机,没待机电流,换EC后触发电流0.24,刷个BIOS看一下吧,好了的话会跟帖回复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小白正在学习 正在维修U310这台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