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L9VB4显示白屏,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6-01-16):
各位老师好:我是个小白,手上一台长城L9VB4的显示器电源头烧变形了,也不显示了,换了个新电源适配器,淘宝买的驱动板和高压板,都换上了,现在通电后白屏亮两三秒钟就灭了,电源灯不亮,什么也不显示,ATC4060SH的输入12.4v,输出4.9V,帮忙入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屏有问题吧!灯管也许不良。

网友:
白屏 屏线是否接错    电源灯也不亮感觉应该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
白屏说明没有上屏信号。

网友:
显示屏灯管的问题吧

网友:
白屏主要查屏供电,先看屏线接口有没有5v,有的话修逻辑板,另外高压板和灯管可能有问题

网友:
屏有没有供电,,,,,,,,,

网友:
电源灯不亮,,驱动板也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