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tk 刷原机备份bios 无法开机

楼主(2016-01-16):
  华硕k43tk  版号:LA-7551P

华硕k43tk 刷写原机备份bios 无法亮机 电流1.8A左右
华硕k43tk 刷写K43TA BIOS 可以亮机  电流2.0A左右 ,但是,刷了K43TA的bios 后可以亮屏幕,可是无法安装显卡驱动 双显卡
安装系统:
      windows xp下可以装上集成显卡驱动
      windows  7下独显集显都无法安装驱动
      windows  8下独显集显都无法安装驱动
      windows 10下独显集显都无法安装驱动
      客户要求安装windows 7 系统
       机器已经放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可好

       希望大神可以帮助一下

网友A:
将原机备份的bios跟官网K43TK的合成一下吧。

网友:
合成BIOS试试吧。

网友:
明知道BIOS了那就住死里搞BIOS

网友:
合成嘛,这样就可以排除问题了

网友B:
内存上贴纸上的板号是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将原机备份的bios跟官网K43TK的合成一下吧。

原机备份bios 是2MB 的 官网的bios 是4MB的 怎么合成

ic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内存上贴纸上的板号是啥?????????????

内存条贴纸上没有版号
只有一张贴纸 有一堆数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条贴纸上没有版号
只有一张贴纸 有一堆数字

肯定有  一般会前几位和板号一样 后面不一样   但也有个别的完全和板号不一样   BIOS要对应贴纸上的型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原机备份bios 是2MB 的 官网的bios 是4MB的 怎么合成

刚看了一下,官网的bios解压后是2M的吧。https://www.asus.com/Notebooks/K43TK/HelpDesk_Download/

网友:
楼主 淘宝上卖BIOS程序的商家有的可以帮忙合成BIOS 5元!!!我当初就靠这个应急过一回!!

网友:
弄好了没有

网友:
就是bios问题, 刷到ok为止 ,我修x550md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看了一下,官网的bios解压后是2M的吧。https://www.asus.com/Notebooks/K43TK/HelpDesk_Download/

嗯 嗯 看错了官网的是2M的
但是 ,怎么合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