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3521最简单独显改集显(内含刷写KB9012B步骤)

楼主(2016-01-16):
话说  前几天 发了篇G475的维修  被饼哥纳入精华帖 受宠若惊啊!今天给大家送点干货,只需俩烙铁就能改独显为集显  可以说是省大钱喽~!另有KB9012的刷写内部程序步骤! 请各位观看! 请上主角!

送来说是在别的地方没修好的!顾客留机走后,三下五除二 拆开!目测待机部分!有露铜

直接插可调电源! 电流直接飙升0.78(还没按开机)说明什么?短路!手摸!摸到显卡剧烫,草,心里凉了半截!感觉没什么修头!跟老板说明后,老板和顾客商量后同意换!让我瞧瞧 还有没有别的故障,二修机,大家懂得,打开图纸 找到显卡供电处 打阻值,70多!然后断开显卡供电芯片的输入,和输出~先撇开此处,因为要订货,而且好像这显卡100+

断开后 插电, 恩 没电流了 ,是的 因为直接0.000了···打开待机部分图纸 最终查到 各项条件OK唯独没有 开启~!本着省事原则,直接先换芯片!换了以后 还是一样,果然没那么简单!

接下来  打待机电感阻值!   3v电感78

5v电感215  明显 3v待机不正常!

习惯性打到EC的供电!77,也是 预料之中

先不管 这个阻值,因为 只是微短,找到PQ201短接DS  ,ok待机有了  3v  5v  都出了 说明 待机芯片部分是没问题的  为什么短接PQ201后可以判断!请报名咱大迅维的培训,远程 实地 随您选,饼哥亲授!~!!!哈哈

然后查这个3V电感的微短原因! 最终在断开EC 67脚的电感LE1后 得出 是EC挂了!导致的微短!但是 EC型号是KB9012  有程序的!!卧槽!!!没办法 硬着头皮上吧!第一次搞!料板上找到个  不是很美观的二手EC  就是这货!!

拆的时候还断了个脚! 换上后 飞线补脚!  你看出是哪个脚了吗?

OK  打阻值!哈哈  已经回到200多了,

接下来  才是大闺女上花轿  头一遭  历经千辛万苦  飞好了线!

飞线花了40分钟,因为下面这张某帖子的图纸,因为描述是错误的   耽误了很多时间,其中苦涩滋味,难以表达重要的事情三遍,这张图片写的 是错误的  ! 错误的! 错误的!!!虽不知这位仁兄是粗心 还是怎么的  反正 坑到我吐血,

又找了张  有权威的,恩  这次 还好,照着图耐心飞线!

接上电源!打开 程序  读取,哈哈!!真的可以了!

论坛下载的EC程序,写入!

OK!!!

哈哈!待机恢复正常(这里说明一下 ,没刷程序之前,只是把EC装上  插电!待机偏高!起初我以为是EC坏的,后来手里没料!就硬着头皮刷,,结果惊喜来了,刷好后  待机正常!,具体为何我的这样?个别案例?有待大家一起验证)

OK哈哈  按下开机键!  开机电流起来了!!!

(这张图片就是独显改集显的关键 所在哦,!!关键是很简单,你看出来了吗? 细心阅读  我前面有提到的!加上这张图片  你应该可以明白的!省钱的不二首选!    对,就是断开 那两个隔离点!!!!简单吧!!哈哈!我也是无意中发现的!

因为我无意中  接上屏  看电流跳变 情况!结果  亮机了  哈哈  欣喜若狂啊!独显改集显  如此简单,因为显卡坏了  我断开了 显卡供电芯片的输入和输出,但是 惊喜来的就是那么突然!

晒晒!哈哈

最后  奉上 我自写的此机器的KB9012的刷写飞线脚位!请笑纳吧!

至此   杀青! 各位  谢谢观看!下次有机会再见!

网友A:
APU平台大部分断开供电即可改集显,EC刷程序不错,可惜我编程器还不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PU平台大部分断开供电即可改集显,EC刷程序不错,可惜我编程器还不支持!!!

买个RT809F  立刻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辛苦了!顶一个。

谢谢 帮顶  大晚上的就是缺人气啊!

网友:
断供电就成了,楼主这个发现牛x

网友:
断开供电,不用刷BIOS吗?

网友:
厉害

lvjingang -10 严禁灌水哦

网友D:
你的帖子长度,我看完都觉得吃力

网友:
搞了一个809F的编程器 还没刷过EC程序 下次试试

网友E:
楼主是在宁波天一广场三楼顺景笔记本维修吗?

网友F:
飞线刷不是死的 要灵活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帖子长度,我看完都觉得吃力

兄弟  你看都费力   我编辑 排版 可想而知!加之这机器的维修耗时!!!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飞线刷不是死的 要灵活运用

是的   是的  谢谢版主捧场!

网友G:
kb9012刷机我到不大遇到,不过看了楼主的图就收藏了,以后会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在宁波天一广场三楼顺景笔记本维修吗?

兄弟哪位???

网友:
引用 网友G:
kb9012刷机我到不大遇到,不过看了楼主的图就收藏了,以后会用到

我也是头一次遇到呢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在宁波天一广场三楼顺景笔记本维修吗?

哦  兄弟是之前的小刘吗?  李洋,和 富友  认识的吧!听他们提过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RT809F  立刻解决!!

请问楼主tl866编程器支持吗

网友:
楼主刷写EC是没有拆下来刷吗?EC在主板上直接飞线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