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厂家维修实例LCD MS48IS机芯自动开关机

楼主(2016-01-16):
故障现象:V6200DEG,L46V6200DEG,L55V6200DEG,L37P11FBDEG,L40P11FBDE,L55P11FBDEG,L32E5330DE,L37E5330DE,L42E5330DE,L46E5330DELCD MS48IS机芯自动开关机
自动关机原因分析:这是一块服务商送修的数字板,通电试机发现,上电处于待机模式,按遥控开机后,主板上24V/3.3V/1.8V/2.5V都有,但无背光开启信号和屏供电,先软件后硬件的办法吧,用电脑串口加网线升级后机子开了,但是老化半小时后,就关机,肯定不是软件的问题了,但测量到复位三极管Q1101的C极电压为1.7V左右跳动,B极电压为2.2V左右,E极电压为2.9V左右,凭感觉自动关机的问题就出现这里,关机测量Q1101的B极外围电路C1138的对地阻值为10K左右,而正常好板该店阻值为100K左右,用烙铁烫一下该电容,阻值马上恢复到100K以上,用2UF贴片电容更换该电容后,老化半天故障也不在出现。确定故障排除。 兰州技术组

TCL王牌L32V6200DEG(MS48IS机芯)液晶彩电图纸.pdf

2.31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1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这个三极管Q1101是PNP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三极管Q1101是PNP的吗!

是的 BT3906  PNP的,我上传了图纸,可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BT3906  PNP的,我上传了图纸,可以查看。

嗯!等需要时下载吧,我是通过各脚电压值推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