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厂家技改资料 LCD32K73灯亮不开机,偶尔也可以开机

楼主(2016-01-16):
机型:LCD32K73
故障现象:灯亮不开机,偶尔也可以开机.故障时电源板没有12V,24V输出.
原因分析及解决措施:是 PWL37c电源,如果无规律自动关机(热机比较明显,用吹风机一吹故障即出),关机时图像和声音都没有,背光灯也不亮,但指示灯蓝灯亮,用遥控器或电源开关关机后重启又正常或工作几秒。
可用总部发的技改解决:
RF14,15电阻原2MΩ电阻改为1MΩ电阻,RF16下原20KΩ电阻改为6.8-7.5KΩ电阻(注意选取电阻电压规格与前相同),同时用无水酒精清洗RF14,15,16位置后再装新电阻处理.
也可以直接将RF16改为15K左右应急处理(确保IC27脚电压在0.26-2.5V)
注意:技改前应对C5220UF/450V)进行放电
其原因是:
RF14.RF15在热机后变值(变小),使IC2的7脚 (PFC-OK检测,允许电压在0.26-2.5V间,正常为2V左右) 电压超过2.5V,IC2启动PFC过压保护而停振,此时PFC电压降为300V左右,而IC3的7脚(输入电压检测,允许电压在1.25-6V间,正常为1.5V左右)通过RW13RW6.RW7对PFC分压后低与1.25V,使IC3欠压保护而停振,此时IC2。IC3的VCC都正常,而12V。24V均无输出,故出现上述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