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
厂家技改资料TCL MS91机芯热机花屏或死机技改方法
[TCL]
厂家技改资料TCL MS91机芯热机花屏或死机技改方法

网友(2016-01-16):
TCL MS91机芯热机花屏或死机技改方法
此问题出现不定时,一般表现为放一段时间花屏或蓝屏且死机。
将
R804
电阻改为
欧,并将此处电压加一上
100uF/16V
的电容进行滤波
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