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 不充电

楼主(2016-01-16):
苹果air 电池 适配器都能开机 就是不充电。苹果电路的公共点电压是来自充电电压,既然适配器能开机了,充电电压也有了,为什么充不了电?
  求大神告知充电电路流程!!!  拜谢

网友A:
电池检测电路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检测电路查一下。

能跟我讲一下充电流程吗

网友:
楼主您不打算说一下版号吗  你这样说很难知道哪里问题 你去看一下小板 和充电芯片那边有没有问题喽

网友B:
绿灯亮吗?排除电池问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绿灯亮吗?排除电池问题了吗?

绿灯亮了  电池排除了 后来换充电芯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