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停电后不开机

楼主(2016-01-16):
今天下午突然停电后电脑不开机,主板是技嘉b75m-d3v ,开机针无电压 短接14脚和地风扇正常转 显示器不亮。内存 电源都代换了 还是不行。平时都是修电视,电脑了解不是太多 特来像大神们请教 。

网友A:
取下CMOS电池放电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下CMOS电池放电试一下。

试过了 还是老样子

网友B:
如果只是单纯的开关电路坏的 短接14脚和地不是应该可以正常开机的吗

网友:
直接短接主板不符合时序要求,肯定主板无法开机

网友:
开机针无电压那就查此处的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单纯的开关电路坏的 短接14脚和地不是应该可以正常开机的吗

你这个开关针没电压,可能是待机电压都没有正常出来,先测下待机电压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查查待机条件.开关针有没电压

网友:
开机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直接短接主板不符合时序要求

网友:
他也就是木量这说吧

网友:
他压根就不会,也许测开关针也没找到地方吧,有时候修电视的也想碰电脑,我从来不碰电视的维修,压根就不是一个维修思路

网友:
查查5VSB3Vsb有么有短接的情况下南桥没有唤醒是不工作的

网友:
你把连接开机针旁边的小六脚芯片ESD拆了换掉  就OK了  不用谢

网友:
请问楼主是否有理论基础知识?

网友:
把电池扣掉,有没有放电?建议放电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