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V掉电

楼主(2016-01-16):
最近没那么忙有空了就发发帖子和朋友们聊聊经验吧!发这帖子没啥技术含量,
今天就一台华硕机子 故障为开机不定时掉电,是个学生四眼妹的。

本来以为是系统问题,想进PE换个系统,
还没等进去PE有掉电,再次开机比较难开还没亮机就掉电,了,有事后屏幕一亮又黑了,
判定是主板问题报价180,想不到很爽脆就答应了,诶,真不愧是有钱的学生妹子,
接下来拆机打值等一系列工作干完,没收获,上电还是老样子,心想应该是电压不稳定造成,
把3.5V的滤波电容换了,
还是老样子开机比较麻烦,经测量开关按键已经不是很灵敏
干了她

接下来顺利开机(每次)
掉电还能开起来说明待机还正常
那就拿起示波器抓各大供电的波,不怎么懂,查不出什么来。
,心里有种感觉应该和显卡或者CPU这边的问题,量电压都正常,
然而没招了,抽根烟冷静冷静,
看到板上有很多电容的位置没装有电容上去,
反正也无聊,
就从旧版上拆了几个装上去
主要是装在CPU供电和显卡供电上,
开机没装硬盘一直在BIOS里面,有内急边去处理了,十分钟左右回来
嘿嘿,还亮(不报啥希望)。有劲头了,这下先把装在显卡供电那边的电容拆了,
装硬盘进系统,嘿嘿玩了十几分钟没事,
关机又把CPU这边的去掉,呀,故障又恢复了,我就顺便拿示波器叫别人帮我拍照,

这是有故障的波形,
然后我把那那附近的电容换了并却把空余位置补满

再次抓波

终于浮出水面了

完美修复,,,,,
测了几个钟,收钱。

网友A:
没有想到四眼妹妹还是个火影狂,遇上你这个忍者了,呵呵,机器掉点是CPU滤波不良,类似NEC大电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想到四眼妹妹还是个火影狂,遇上你这个忍者了,呵呵,机器掉点是CPU滤波不良,类似NEC大电容啊。。。

不是火影里人物呀

网友B:
示波器运用得真好真羡慕啊,这是在亮机时候抓到cpu供电的波吧

网友:
有时修机真的要抽抽烟冷静冷静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运用得真好真羡慕啊,这是在亮机时候抓到cpu供电的波吧

cpu供电出来瞬间

网友:
cpu电容滤波不良引起掉电很是常见啊

网友:
华硕总是喜欢少装元件

网友:
滤波电容引起的掉电

网友:
不是吧 这样也行  以后掉电 先不电容了   长经验了 谢谢分享

网友C:
这个是按照经验来搞的啊!哎呀,万恶的电容!!!

网友:
我有个掉电的 试一下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不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按照经验来搞的啊!哎呀,万恶的电容!!!

我理论很差,不怎么懂流程,像这种都不知道从哪里搞起

网友D:
学习学习,那么说,楼主本来拆开的时候里面就少了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学习,那么说,楼主本来拆开的时候里面就少了电容吗?

设计的时候应该是有的,工厂生产偷工减料了应该。。

网友:
赞美偷工减料的生产商。。。四眼妹我喜欢。。。楼主不给便宜点。。。

网友:
总的 原因是滤波电容失效

网友:
难道和K42现象差不多?多补几个滤波电容

网友:
   NEC 就是容易出问题。 我擦。。。 看到好多帖子出的问题都是NEC

网友:
这个不是火影 偷工减料害死人啊 查都难查 电容本来就会随着时间慢慢失容

网友:
有示波器在手 神挡杀神 佛挡杀佛

网友:
滤波电容不良引起的掉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想到四眼妹妹还是个火影狂,遇上你这个忍者了,呵呵,机器掉点是CPU滤波不良,类似NEC大电容啊。。。

明明就是海贼王的图片

网友:
学习学习 能修好就是好事

网友:
掉电很难修 很多搞不定

网友:
偷工减料,害死人,坑爹的华硕

网友:
楼主一般修这些不定时掉电的有啥技巧吗

网友:
厉害  这个问题不好找啊

网友:
吐槽一下 这个波形不太准确,第一个每格是200mv,20um。第二图是每格10v,10ms,,,cpu供电才多大呀(没有恶意,我也是学徒,也有示波器,只是指出来,相互探讨一下)我用好机器的板子测试cpu供电也有杂波。但是板子稳定没有问题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加分支持。楼主后来怎知想到是虑 波电容问题呢?

网友:
有示波器会快很多

网友:
楼主你这能说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吗,应该是你比较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