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2s开机出现mi logo后就黑屏

楼主(2016-01-16):
。。如题,开机出现mi logo后,就黑屏死机了。。。再开机,也是如此。。之前可以开机,但时不时地黑屏死机。。。现在已经无法开机了,出现mi logo后就黑屏死机。插电源会显示充电,可以进recovery,可以进fastboot,可以线刷。。。但是无法开机。。。请问这是哪里坏了?是存储芯片吗?

网友:
这个还能刷进去?还是先把字库换掉先吧,不行再换CPU,不然就想不出还有其他可能了

网友:
字库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