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2P-B3 通电就断开

楼主(2016-01-16):
最近迷上修主板了,没有系统的学过,只是天天在论坛上看别人的经验,一知半解的。

万事开头难,所以今天拿了块朋友GA-H61M-D2P-B3 来练手。拿到手里接好电源,通电闪个1秒就断电了,电源绿色是高电平,判断是主板保护。
再触发 没反映,取下4P电源线,也是一样。

不过我发现断电后短接清除COMS信息,主板又可以上电,但是也是维持个1-10秒之间不固定,然后又断电了。
先打电压,直接短接绿线,习惯性的先测内存。0V,哈哈,这么简单就发现问题,既然发现问题了就先从这里下手。
要分析问题就要有图纸
先下个图纸,花了10分,好心疼,好羡慕那些发精华帖的大师,完全是下载分收割机的感觉。
装模做样的研究着图纸,看看内存的工作条件,1脚 5脚都是12v 看来电压是够的, 8脚 6脚0V 的确是没输出
7脚0V ,不过7脚后面有个DDR_EN,en都是开启的信号吧。
既然如此那么就去找DDR_EN相关的电路看看呗

=====================================
只有这里了,5VSB是指的待机电压吗?Q63有0.7V电压是导通的,然后EN被拉低了。
原来如此,感觉好像是有点明白的样子,哇咔咔。
开启EN需要 -PSON, -SLP_S3, -S4_S5 这三个信号配合才能
目前是需要Q62来个-S4_S5的高电平把Q63的电平拉低 那么EN就不会被拉低了。
-S4_S5是南桥发出来的吧,查查好像是。那么么南桥为什么不发出-S4_S5呢?
这个问题问的好!经过我严谨的分析,问题是这样的,因为我是强行加电并没有正常的触发顺序所以南桥没有工作。
总结就是没有按电源开关!!!

====================================
虽然正常触发会掉电,但是短接一下COMS的针 还是能得到宝贵的1-10秒不等的通电时间
检测到的电压是 1脚 5脚 12V 这个是正常的。8脚只有输出0.4v 奇怪了,6脚FB也只有0.1V ,7脚电压1.2V。

那么我的问题来了,8脚是输出脚正常是1.5V左右的电压,现在只有0.4V,6脚FB有0.1V就不奇怪了。
因为手上没有ISL6545这个IC也不知道是不是好的。
7脚1.2V是正常的吗?我经验不足所以没办法判断。
0.4V的输出是因为IC的问题 还是有后级拉低了这个电压??
所以想问问大家,希望能有人解答一下我这个没入门的新手。
可以的话,能给个思路,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可以用APW7165或者APW8720代换,要改FB反馈电阻,R371/R380=0.9

计算公式:0.8*(1+R1/R2)
基准系数是0.8V,ISL6545是0.6V

网友A:
你问输出0.4V是不是正常的,这个真不好说,有可能不正常,有可能是正常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是用万用表量到的电压,其中有可能你万用表还没有反应过来就掉电了,所以造成只测到0.4的电压,在准确的判断就得用示波器了,没示波器就只能换个芯片试了,有示波器可以抓一下7脚开启信号与SLP信号对比一下,看是不是开启信号先掉。

网友:
没有IC换的话,还有个办法。拆掉Q63与Q69,让内存开启不受控于那几路信号试试。
理论上只要拆Q63就行了,因为触发开机Q69的控制极PSON应该已经被拉低了(具体得看有没有经过电路转换)Q69是不会导通的。
为了保险还是两个都拆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问输出0.4V是不是正常的,这个真不好说,有可能不正常,有可能是正常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是用万用表 ...

0.4是在稳定的时候量的,因为清COMS后会有一段时间正常供电再断电。
我不知道这个芯片正常工作的时候7脚电压有多少?
手上没有示波器,买了个虚拟的在路上。过几天就能有结果。
断电我觉得是其他的芯片检测到主板供电不正常,然后保护性断电的。
H61的板看了很多帖子都是供电不正常就断电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0.4是在稳定的时候量的,因为清COMS后会有一段时间正常供电再断电。
我不知道这个芯片正常工作的时候7脚 ...

看芯片数据手册就知道,不过这种8脚的PWM芯片应该都差不多,EN脚电压如果低于0.4V则完全关闭芯片输出

网友:
八脚不是输出脚,是检测内存的电压,你要看内存有无短路拉低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