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u31s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1-16):
asus  u31s不触发维修    板号U31SD 2。1    内存贴纸U31SG
故障:不触发
原因:开关上电压只有0。5V
维修地方:见下图片

网友:
看不清修了那里

网友:
发错版块了吧!

网友:
怎么发到显示器板块了?

网友:
应该就是换了一个排阻好了吧

网友:
怎么个检修流程?

网友:
手机拍的,传上来后很模糊,故障为图片上箭头的103排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