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2 AMD HDMI输出红屏

楼主(2016-01-16):
如题,输出HDMI 开机时外接显示器显示红色背景,进入WINDOWS后就黑屏,外接显示器也在不停的切换状态(信号时有时无)。想请教一下各位HDMI该怎么修?实在看不懂图纸上接口信号!
图纸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mgRt2Py

网友:
换条HDMI线试试

网友:
先从简单排查

网友:
看看接口坏了没,这接口用的次数多了就会坏

网友:
HDMI 接口很少用的吧 清理一下接口 换一条数据线 看下

网友:
非数据线问题,也清理过了。口坏了的几率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