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 LE不触发维修,附点位图

楼主(2016-01-17):
板号:华硕M5A78L LE
故障原因:不触发
      同行送过来的,拿到手看了一下,南北桥都被干过了,点了一下不触发,先量了一下开机针,没电压,找了下图纸,找到个点位图,这就简单了。这个开机针是3VSB_ATX电压供过来的,是由3VSB转换的,查了点位,很容易就定位了。

这是3Vsb通过一个保险电阻直接转过来的,量了一下3VSB有3.3V,但是3vsb_atx为0V,果断换电阻,再插电触发跑码了,OK。

M5A78L LE VER2.01.rar

网友A:
故障简单适合新手学习

网友B:
哈哈,看你们修板都很简单呀

网友:
看你们修板都很简单呀

网友:
第一个维修者,为什么不跑一下线呢。让楼主捡了个漏。

网友:
电阻开路了

网友:
发帖  同时付上图纸的楼主  只有一个选择  加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故障简单适合新手学习

点位图的亮点是3VSB到的所有元件吗?小白一个不会看点位图只知道用点位图找某一单个元件。

网友:
上家有点大动干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位图的亮点是3VSB到的所有元件吗?小白一个不会看点位图只知道用点位图找某一单个元件。

主要亮点还是3.3VSB ATX电压转换方式。

网友:
刚才拿了块华硕G41测量上面的排阻,居然没有任何一组是正常的,任何一组排阻上总有那么一两对阻值变或变大的。

网友:
电阻开路,导致无开机电压。

网友:
有图就是好呀。

网友:
下次遇到同样的问题可以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点位图的亮点是3VSB到的所有元件吗?小白一个不会看点位图只知道用点位图找某一单个元件。

对,是供电方式,厂家本意是通过一个稳压器用5vsb_atx转换的,因为节省材料直接用一个电阻转换了。本来没看点位的时候我是直接从开机针那飞线到3VSB的,然后兹啦一下一缕青烟,估计是电流太大了,飞在开机针的上拉电阻上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看你们修板都很简单呀

简单故障修修就好了,疑难杂症直接推荐换板

网友:
楼主差得很仔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对,是供电方式,厂家本意是通过一个稳压器用5vsb_atx转换的,因为节省材料直接用一个电阻转换了。本来没 ...

说的很对,因为这里3VSB ATX和3.3VSB工作电流存在区别,所以厂家才采用保险电阻对3VSB和3.3VSB ATX测试点进行跳线连接,实际这里应该是3.3VSB没有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很对,因为这里3VSB ATX和3.3VSB工作电流存在区别,所以厂家才采用保险电阻对3VSB和3.3VSB ATX测试点 ...

这种情况时间久了会引起烧IO芯片。

网友:
上面电阻开路占主板不上电故障很常见,尤其是板后面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