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8 待机正常触发0.6掉到0.1然后反复这样,

楼主(2016-01-17):
量主板各电压瞬间都出来了 ,是不是pg的时呢,瞬间也有3v无意间量到pg的上拉电压,3v_s5阻值只有19,肯定短路了,于是到处摸摸网卡发烫,拆了之后正常,此机是因短路而掉电的,而不是因为pg

网友:
看情况来说嘛,都看见短路了,肯定不是其他问题啦

网友:
我碰到一个联想的V480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