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键盘触摸板不能使用

楼主(2016-01-17):
g470 键盘触摸板不能使用,开机能正常进系统,外接键盘、鼠标正常。但有时候会死机。本机键盘在BIOS下是可以用的一但进入系统就不能用了,进PE也不行

网友:
应该是EC问题吧

网友:
看看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BIOS问题呀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哦,我修到过华硕重装系统后触摸板不能用的,但那是驱动问题,装好触摸板驱动就行了

网友:
先驱动,换个键盘试试。再有就是EC的可能性大。

网友:
好像是BIOS问题,上次也遇到过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一个个换的试  ec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如果BIOS 下面能用 那么可以先刷一个BIOS

网友:
换触摸板出来看下

网友:
      或者刷个bios看下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EC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我EC已经换了故障还是一样的准备刷BIOS

网友:
你是不是吧别的机器硬盘放这机器上了

网友:
这是容易进水的部位,先看看有无腐蚀。

网友:
没有进水呀,PE也这样

网友:
你这要看看硬盘~!

网友:
BIOS刷了不行,主要是不上硬盘进PE也会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