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3421 插恒流源待机0.18

楼主(2016-01-17):
一看电流肯定知道是短路了  ,而且待机芯片发烫但是量不到哪里有短路,待机3  5v都不短,线性的也不短,没办法,拆ec 不短了,后来又短了,故障一样,又换一个ec还是这样,这次不是ec的事了,拆桥,拆了后正常,换上桥后触发0.25不动,量二级3 5 v都出来了,没有内存电压,量其条件,供电有, 基准电压没有,开启信号是s4只有23阻值,不正常,由于刚换了桥所以肯定不是桥坏,应该是内存芯片了,换了之后成功亮机

网友:
有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