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ld2-x主板供电全无维修

楼主(2016-01-17):
       由于时间匆忙就没有拍照,但是写下来也肯定能帮到大家,言语不好勿怪谢谢!
主板拿来的时候是开机触发一下就停,有经验的基本看一下就知道,有短路,于是拆机检查。拆下之后,吧独立显卡摘掉,触发就不掉了,所以断定显卡短路。以为就这样就好了,插上诊断卡一看,居然不跑码,于是打各个供电,全无,于是直接查内存供电芯片,型号APW7120,查1脚12V正常,5脚12V正常7脚只有0.53V,问题找到。找一颗同样的直接换上,OK触发跑码,再换上我的显卡。亮机,亮机之后提示15秒自动关机,妈的问题多,懒得修,直接拔掉前置USB不插,告诉客户前置USB坏了不用就好,客户爽快答应,支持此版修复结束,码字不易,希望能够帮到大家,各位老大们,打赏小弟一点分分哈 谢谢洛

网友:
15秒自动关机   拔掉前USB面板就好了  不用换OC电阻?

网友:
亮机之后提示15秒自动关机,拔掉前置USB不插好了,前置USB接口短路了?

网友:
直接拔了....牛。您好,你的机子可以了,风扇在转就是没显示,将就用着吧...

网友A:
前置短路的经常碰到啊,但是15秒关机一般会想到主板oc#电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置短路的经常碰到啊,但是15秒关机一般会想到主板oc#电阻问题

朋友 你看楼主描述的维修流程       修主板的人都是主板拆下来放在维修台上吧(这时候USB面板肯定是拔了)  主板不开机修好了通电检查  这时显示15秒关机  肯定是OC的问题    和前面板有何关系

网友:
我说的是不跑码维修 ,15秒关机我都这样处理,懒得修 直接不差前置USB每次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