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奇葩问题

楼主(2016-01-17):
大家好,今天我遇到个奇怪问题T430   i5的机子插可调电源待机电流从0.013掉到0.000而且按开机没反应,而我把小电池拔掉开机正常屏幕能亮,再插上去问题又一样了,bios已经刷过,还是一样,求助大神们。。。。。。。

网友:
RTC电路有问题

网友:
小电池指的是CMOS电池?

网友:
小电池问题就查rtc电路

网友:
好像是桥的问题,有一款机器就是这问题,桥必须换,还是灌胶的

网友:
这机器基本不会有什么问题,把板拆出来烤一下就OK了

网友:
测试电池还有电没

网友:
按不触发修

网友:
那么小电池装上电压会拉低不?

网友:
这样的机子最能搞的。看看是不是充放电有问题呢

网友:
对比插上电池,哪里电压不一样

网友:
找个图纸慢慢研究

网友:
RTC电路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