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06温度多少算正常?

楼主(2016-01-17):
    经常遇到4606烧毁的,有没有人知道4606正常工作时的温度是多少?这里有一个4606烧毁的板子,换上新的后温度偏高,也不是异常的温度通电后突然升高,它是通电亮屏后4606温度在数分钟后上升到烫手的程度。小手指放上面5秒内被迫离开,不知道这算不算正常温度范围。知道的说下。以前尝试过p5506的管子正常工作时温度一直温温的

网友:
一般我换都是换一对的  单换一个温度还是高

网友:
换两个温度仍然高

网友:
前几天也遇到过,不过换上能用就算了

网友:
这是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温度高,就是过载,高压包 灯管老化都有可能的

网友:
有的电路设计就是温度高,电路板都变色了,但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高压MOS管  开机的时候你还敢去摸它的温度???不会电到人吗????

网友:
也许是设计的问题吧,有些板子它的温度就是高些。

网友:
烫手绝对不正常,肯定还烧。如果实在查不出,还是换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