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1.Sniper B5(B85)主板自动上电与不跑码的维修

楼主(2016-01-17):
昨天下午,一同行来通电话,说50收了个技嘉B85坏板,等下就送来。等真送来后,居然是这型号。情况是客户在他那里换了主板,这主板就折50抵下来了。同行说了,自动通电点不亮,然后发根烟就走人。

闲话不说,板子上手术台开测,上ATX排插,确实立马就通电,所以不存在板子短路的情况。看到自动通电,想到第一个就是ATX的绿5V可能是被拉低的。这板子用的是IT8728F-GB,107脚是PSON,断开这个引脚,板子就不再上电。那么这个情况下,我想到2种可能性:
1,IO自身损坏,PSON脚拉低
2,开机电路问题,PSON其实是正常触发拉低

回过头来测开机排针,PWRBTSW信号始终是0V低电平,难怪会自动触发,断开IO的第106脚PWRBTSW,情况毫无变化,那么情况就明朗:开机排针电路问题,IO其实应该完好。

图纸上看到,开机电路触发上拉提供者是3VDUAL_PCH,实际检测这个电压有3.3V,正常,上拉电阻和电容在线测量对地阻值也没有太大的误差,反观边上的6脚小芯片,PWRBTSW信号有进去,图纸上看到都是二极管组合,我想这应该是个保险,而且这玩意在技嘉主板上坏的也挺多,先拆了再说。果不其然,拆了之后,顺利出3.3V高电平,能顺利开机触发。

技嘉料板上找个同型号的替换之后,第一个故障修复。

上CPU,上小4PIN,顺利触发上电,但是诊断卡复位灯还是常亮,量各大供电:

内存供电:1.5V
PCH_105:1.05V
PCH_150:1.5V
统一CPU供电:1.7V

看来基础供电没问题。

量PCI-E槽A13、A14和PCI槽的B16这些时钟测试点,分别是0.38V、0.41V和1.6V,都是正常的数据范围。

时序:当CPU供电正常以后,电管芯片发VRMPG信号,经过三极管改名,上拉电阻上拉,得到SYS_PG信号发给PCH桥,桥收到信号后,只有工作条件正常,那么发总复位给全板。

这板子用的CPU电管是ISL95820,第2脚就是VRMPG发出信号引脚,然后看图纸(借用技嘉B75-D3V)

DR80(1K)电阻给VRMPG提供3.3V上拉,然后VRMPG通过DR87(8.2K)电阻,控制DQ16这个三极管的B级,DQ16的E级接地,所以导通,C级3VDUAL的高电平被拉低。又因为C级是连接在DQ17的B级上,所以DQ17被截至,那么DQ17上的C级回复高电平信号,进而3.3V被DR107(1K)和DR108(100K)分压得到一个3.2V左右的高电平信号N_PCH_VRMPWRGD(SYS_PG)给桥。

实际检测发现,DQ16这个三极管内部断路,导致无法被截至,进而DQ17一直是导通状态,SYS_PG信号未能发出,自然桥就无法发出总复位,替换之后,板子顺利跑码,提示15缺内存。

上个内存加个显卡,没多久,技嘉BIOS映入显示器,做系统跑个鲁大师没什么问题,板子顺利修复。

这板子我没图纸,借用的是技嘉B75-D3V和技嘉H97-D3H,因为这两个图纸就是论坛下的,所以我就不上传做无用功。各位感觉不错就请赏点分吧,谢谢大家。

网友A:
技嘉的防静电芯片是容易挂,为什么你修的板子都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不过好像每一次都有这个PG信号~~

网友:
有图有理论,弱弱问一下,我能给楼主多加点分吗

网友:
楼主挺厉害的  查的挺细  一般出现第二个问题我多半就放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技嘉的防静电芯片是容易挂,为什么你修的板子都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不过好像每一次都有这个PG信号~~

跟这个PG有缘吧。本来不想发,老是重复一个故障点,上次那个华擎B75也是,缺上拉。后来想想还是发一下。可能对修到技嘉1150大板的维友来点借鉴。

网友:
楼主分析的非常给力

网友:
这个技嘉6脚防静电管子损坏是通病

网友C:
  楼主就只修 高端板
只有2分  不要嫌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就只修 高端板
只有2分  不要嫌少

高端板来钱啊,这板子手工收了150,同行本地二手卖300都是秒出价。他都能赚100,何乐不为,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端板来钱啊,这板子手工收了150,同行本地二手卖300都是秒出价。他都能赚100,何乐不为,对不?

高端板肯定好赚啦  只是  我这里一个小小店铺 没那么多高端板修
又羡慕你 又妒忌你
羡慕妒忌恨

网友:
很好的文章 我又涨姿势了  现在只能2分 没办法  不然10分一定要给。

网友:
和我前几天修到的H61一样,6脚防静电保护芯片坏导致插电自动上电,几秒后断电后二次无法触发

网友:
PWRBTN 开关针电压偏低   可能性就是  IO坏   上拉电阻坏   滤波电容坏   ESD坏  这种都很好修

网友:
楼主说的全懂了,谢谢楼主。

网友:
技嘉的H61板子也是  开机排针的那个小6脚也是大把的坏,。楼主万岁,我看了下 不能加分了 遗憾  哎,,,,,,,,,

网友:
小六脚芯片直接拆掉不装不可以?

网友:
我修没复位时上拉电阻坏的多点,为vRPw

网友:
高端板子!楼主技术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这个PG有缘吧。本来不想发,老是重复一个故障点,上次那个华擎B75也是,缺上拉。后来想想还是发一下。 ...

还是发的好,因为有时候维修没头绪时,看看你的维修思路还是很有益处的。

网友:
楼主技术好,生意当然好啦

网友:
维修思路很好,看懂了,咋给楼主加分呢

网友:
  这几天老是修到技嘉复位跳变的 修死我了。

网友:
高端板子,你收多少?

网友:
为毛我遇到的都是难啃的

网友D:
高大上    还有灯带   参考图纸   位置号一样吗?   还是跑线?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B85还没修到过,学习了

网友:
楼主写得很仔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大上    还有灯带   参考图纸   位置号一样吗?   还是跑线?

肯定不一样,借图只是分析,肯定要跑线。

网友:
论坛没有技嘉B85图纸吗?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加分支持一下原创。

网友:
跟着楼主的思路继续修我手里的这个吧  GA-H61M-D2-B3  加电掉电重复加电掉电……  换是我的二修板。。
 谢谢LZ分享维修思路……

网友:
1是6脚静电防护管坏,2是总电源好信号没转换出来,导致PG没进桥,从而无复位发出

网友:
已然是高端职业玩家了

网友:
6脚防静电管容易挂。

网友:
自己摸着学修,是处于看懂层次,但步步加深理解,谢谢

网友E:
请问师傅 PCH_105:1.05V
PCH_150:1.5V
这两处是啥来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请问师傅 PCH_105:1.05V
PCH_150:1.5V
这两处是啥来头?

1.05V是桥供电,1.5V是PLL锁相环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5V是桥供电,1.5V是PLL锁相环供电

谢谢老师解题

网友:
我自己用的就是这块板子,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