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2421 集显 版号12204-1 DNE40-CR

楼主(2016-01-17):
DELL VOSTRO 2421   集显  版号12204-1 DNE40-CR ,不亮,电流0。5

网友:
没电压 查供电芯片工作原理啊

网友A:
哥们,刷下bios试下,新机都爱出bios问题,新机的电流是不高,查下复位出没,有出果断刷1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刷下bios试下,新机都爱出bios问题,新机的电流是不高,查下复位出没,有出果断刷1bios

找不到,哪位有这机BIOS分享一下。

网友:
那供电芯换了没有

网友:
开机有关0。6V左右就没了,现在是白屏,

网友:
现在的板子集成度都很高了。先刷BIOS 还不行只能考虑桥了。如果主板没有进水。没有掉件。。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少什么供电

网友:
没有进水,现在是白屏,开机集显电压0。6V就一下没了,

网友:
白屏查屏供电、EDID、LVDS,那电感电压出来了吗?那个应该是集显供电电感。

网友:
刚修一块一样的,刷BLOS OK

网友:
有同样机器 估计是51219坏

网友:
这种全集成的板子不好搞呀

网友(2016-02-24):
BIOS资料谁可以提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