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求助

楼主(2016-01-17):
卖给 一个客户二手机器,我随手把我现在用的电源给他安上了,然后我给自己的机器上了个旧电源,开机后有糊味,按开机无反映。电源,内存,都换了,开仍然无反映。插上电后主板上电源灯亮
悲剧主板:华硕 m5a78l-m lx3 plus

怎么维修?

网友:
哪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楼主运气不错~替换吧  应该是电源或主板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运气不错~替换吧  应该是电源或主板问题吧

电源换过其他的了,也不行,估计是那个电源坏了,把主板烧了,这主板好修吗?,一般电源引起的主板烧坏,会烧坏什么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换过其他的了,也不行,估计是那个电源坏了,把主板烧了,这主板好修吗?,一般电源引起的主板烧坏, ...

我是新手  帮不了你~

网友:
我本人也是新手,也就换个电容还凑合,自己检查,估计够呛。求助大神帮忙。

网友C:
有烧焦的味道就不排除主板有芯片损坏,先从RTC/32.768KHZ震荡开始,再到ATX的5VSB及板上1117稳压出来的3.3V.你的主板亮绿灯说明5VSB电压有,所以可以从开机电路开始测试,具体开机电路你就在论坛里面找吧。*****不过可以先测ATX各个测针是否段短路,具体阻值论坛里面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烧焦的味道就不排除主板有芯片损坏,先从RTC/32.768KHZ震荡开始,再到ATX的5VSB及板上1117稳压出来的3.3V ...

我先去研究研究,谢谢你了。
能在详细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先去研究研究,谢谢你了。
能在详细点吗?

主板维修就是先观察,看看是否有烧毁的痕迹或者掉件存在,再到测量ATX插口的阻值防止因短路导致加电后更多故障出现,再测试上电是否开机,不开机测试电压点有没有问题,再测开机电路、时钟、复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