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3S电池不开机,适配器开机亮一下就断电

楼主(2016-01-17):
华硕A53S之前机器是短路,修好之后测试都正常,客户拿回去几天之后说不能开机了
开机测试又是好的,开机关机几次之后但电池开机灯亮,屏幕没亮的时候就断电了。接适配器LOGO刚出来就断电了。
没有维修思路了,求各位给个思路。

网友A:
电源头容易坏,保护隔离管有无击穿。

网友B:
上次修的那个短路的后继或者附近是不是还存在微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头容易坏,保护隔离管有无击穿。

电源头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修的那个短路的后继或者附近是不是还存在微短?

有时候开机进系统用几个小时都正常。

网友:
ASUS的机器本来就不好修。在碰到不定时掉电故障,那就只有祝愿楼主了

网友(2019-09-17):
华硕电池不开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37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