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之6分屏,小白白看了就会修!!!

楼主(2016-01-17):
如题,为什么贴吧都是高难度的帖子?就没有一个适合小白白看的贴么??精华帖里为啥不能有适合小白学习的帖???
                          》》》》首先声明,本帖纯属小白级娱乐,老鸟飘过~
      闲言少叙,入题:

           主角登场, 联想Y400.接手开机黑屏等10几秒滴滴响几下,然后显示开机6个画面...

     具体 啥问题咱先不提,老鸟请无视哈哈。。

            果断拆机,显存供电这里打值:8颗基本105-125之间,唯有风扇接口这里一颗显存阻值108-120左右,如下图上边这个,

                                                                      ""'

         接下来就简单了,镇店之宝迅维360T伺候,

                      然后植球,选好钢网如下图:
                                                                   没有合适的大小的钢网,要一个个摆球么?OUT啦1,咱可以自己做一个哈。。如下图:

                              接下来就简单啦,植好的颗粒:

                                然后BGA焊上,测阻值105-125,上电一路亮机。也不用等10秒了哈。。。。

                     结论:虽然,我是来骗分的哈哈,,老鸟请无视。。。

网友A:
这个已经是公认的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已经是公认的通病了。

嘿嘿,我是来骗分的。。。

网友B:
是虚焊吧,加焊一下不行吗

网友:
我擦,我咋不知道是通病,看样我还是比小白级低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虚焊吧,加焊一下不行吗

加焊不行,拆开里边发现有点的胶,撑着加焊也白搭

网友:
你的植株台好用吗,是什么牌的,来个链接,我看看!

网友:
手法娴熟,故障杀得十分准确,加分,赞。植珠方法好!

网友C:
“显存供电这里打值“是打值那个地方,可以指导一下吗?

网友:
没修过这个问题  显存的问题很少的  打值打哪里  发个图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存供电这里打值“是打值那个地方,可以指导一下吗?

我也正想问这个事情

网友:
植珠也是6的不行

网友:
既然你本意就是骗分 那我就给你分 有本事继续骗分 我看骗的有技巧的给你加分

网友:
是换屏线接口的那个吗

网友:
刚修完这个机子六分屏 加焊了8个显存还是偶尔六分屏 也是走了狗屎运加焊这个的时候碰了下芯片动了  干脆拆下重值竟然就好了  看来这个显存不是偶然 应该是通病

网友:
楼主你应该把你打的是那里的阻值说下,都没有明确的打阻值点,我看的朦了上个图把

网友:
显存虚焊了

网友:
设备挺先进的呀

网友:
打值这种3-5左右的差距都可以找到具体位置,够叼啊,我这破表这点差距直接就忽略成误差了

网友:
没听说过这个,通病,懂的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