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索尼] SVE141C11T DA0HK6MB6G0 MBX 268 rev G

楼主(2016-01-17):
[Sony/索尼] SVE141C11T amd显卡卡 DA0HK6MB6G0 MBX 268 rev G
   进PE掉电  刚过滚动条要进PE桌面的时候就掉电了  又遇到的吗? 求助   刷过bios

网友A:
掉电后还能再开吗?能显的掉电多显卡虚,显卡供电不良。可断开显卡供电电感试试掉不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掉电后还能再开吗?能显的掉电多显卡虚,显卡供电不良。可断开显卡供电电感试试掉不掉。

  断开后还能亮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后还能再开吗?能显的掉电多显卡虚,显卡供电不良。可断开显卡供电电感试试掉不掉。

进了个win8pe 可以 还没进一步测试呢  测试后发下结果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后还能亮机吗?

断开电感可能不亮,但如果不掉电的话,显卡的可能性更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