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r61i 报警

楼主(2016-01-17):
r61i 报警 滴  滴滴滴  滴滴滴  滴  插不插内存都是一样 bios刷过    北桥没动呢  此机器是集显的 换过内存无效  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A:
跑下测试卡,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换过内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下测试卡,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

这个机器是集显的

网友:
内存换过了一个样

网友:
应该还是BIOS可能性大。。找不带安全码片的BIOS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