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inbond_wpc8763的开机时序

楼主(2016-01-17):
求winbond_wpc8763的开机时序
先谢谢大家了

补充内容 (2016-1-18 10:27):
高手们回复一下吧!

网友:
此笔记本是东芝M215,主板型号是miami 10g,最初问题是偶尔触发偶尔不触发,不过只用电池供电时触发的情况多
上咱们论坛发现此主板有通病,NEC大电容易坏,于是用六个330电容换了
换了以后好了,在用电池供电和用适配器供电都没出现问题
但用了两天以后,突然不触发了,不管是用电池还是用适配器,于是拆机,拆出主板,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为图中的0.019A
摁开关键电流无跳变
测量IO到南桥的信号有无跳变,发现没有

于是测量IO的触发条件:IO(U11)的供电3.3V正常

IO的时钟用示波器测量正常

IO的触发脚有3.3-0-3.3跳变

最后测量IO的复位

我用示波器测的,用示波器的针一点复位脚,却开机了,可调电源的电流往上升,正常开机了
我的万用表有点问题,就用示波器测复位脚电压变化,没想到一测就触发,真搞不懂是哪出了问题
不过感觉应该是IO的复位有问题,于是从复位开始向上跑线路,发现图纸里的U17在板子上是空的,

复位脚受控于THRM_SHUTDWN#和+V5AUXON两个信号
因IO的供电是V3LA,并且电压正常,而+V5AUXON正好控制着V3LA的开启

所以+V5AUXON应该是正常的
这下就剩THRM_SHUTDWN#,因为此主板到现在为止还是好的,所以没法修了,只能等它又坏了的时候再测量是哪的问题
因THRM_SHUTDWN#跑线路发现连接CPU边上的一个小八脚芯片,怀疑是不是它坏了,因为我在换NEC大电容时用烙铁和风枪焊了好一会儿,是不是把那个给烤坏了
我把此主板的图纸也发上去,希望大家能帮我分析分析这是哪的问题

迅维网chinafix.com_MA10G_CS3_20070510_Gerber 东芝M211 M215.pdf

网友A:
靠  我这有一个跟你那一模一样的就是进系统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靠  我这有一个跟你那一模一样的就是进系统蓝屏

呵呵,我这个倒是没那问题,现在还能正常用,真不知啥时候能坏,好让我再继续修

网友B:
把R293拆掉试一下,没影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R293拆掉试一下,没影响的

是吗?如果把这个电阻完全去掉,以后也不装了,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吗?如果把这个电阻完全去掉,以后也不装了,行不行?

可以的,这是一个温度检测信号,当检测到温度异常时会拉低EC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这是一个温度检测信号,当检测到温度异常时会拉低EC复位

谢谢指点,太谢谢了!

网友D:
我有一台东芝c600的接识别器不接电池正常 但是接识别器在接电池开机卡windows一直报警二次开机正常 连接电池显示未充电 没有头绪不知道从哪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东芝c600的接识别器不接电池正常 但是接识别器在接电池开机卡windows一直报警二次开机正常 连接电 ...

不清楚,没有头绪

网友:
谢谢大家的浏览,我把R293拆掉以后,THRM_SHUTDWN不影响触发了,但是用了两天又不能触发了,拆机测量IRTC电路的四个测量点:VCCRTC、RTCRST、时钟、INTVRMEN。都正常,又测IO的ACIN和LID_SW,发现LID_SW电压只有0.7V,于是拆除U34芯片,并且将IO的LID_SW直接连接V3LA
这时摁开机键,触发正常了。